联想G450时亮时不亮 亮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2-06-29):
今天接一台联想G450独显,打开一看白屏,并且屏碎了,客户说就这样还坚持用了好几个月,我说有可能是屏的问题,结果开机半天没听到进系统声音,外切也不亮,为了以防万一换了三块屏一样,中间有时亮机,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电流在1.1左右跳变,然后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干了一样,亮机时白屏,有时不亮,测屏供电,白屏时屏供电正常3.3,并且内存波形正常,但是LVDS无波,又把重点放到显卡上面来,想换个显卡看看,淘宝一查要90大洋,自己也不敢确定,同事去朋友家里找了一个鼓包的,焊上点亮了两次,也都是白屏,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很纠结啊,求助求助。

网友:
显卡吧1,..

网友:
屏线你要注意呀,仔细测量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A:
LVDS要有波 好像要屏和显卡交换数据吧 你打过接口的总线有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要有波 好像要屏和显卡交换数据吧 你打过接口的总线有波吗

LVDS没波啊

网友:
还是显卡到屏线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白屏就只跟显卡和屏有关系,白屏最起码说明灯管亮了,

网友:
还有你看一下屏有没有码片的,如果有码片的,里面资料不对也会白屏

网友:
那总线呢?

网友:
G450 G470 G475  都有这个问题,多注意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