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经常要换SATA硬盘线

楼主(2012-06-29):
为什么我的SATA硬盘过2个月就要经常要换SATA硬盘线啊?
硬盘

网友A:
线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换一根质量好的线,用几年都不要换。

网友:
您得具体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一根线,再怎么也要用几年吧,如果你经常换线才能用的话,就有可能是其它问题收起的故障呀,你最好把问题的根源找到,线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线不要折死弯,顺就好。

网友:
你也可以考虑换块硬盘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主板原配线用个几年不是问题。自己去买的话就选那种有卡口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我也买了一个欧的硬盘线,但愿能用久。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的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吧

网友B(2012-12-20):
是不是宕机蓝屏,硬盘有重启的声音?拿东西实在害人,我也碰到过很多那种事情,拿下来一看卡口都微微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