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29):
电压都出来了,,听说I3的U容易坏,应该手头上没有I3的U。    那位高手 有修到过吗。。在线等。

网友:
就算电压都出来了  有的复位什么没出来也掉的 最好先测条件吧 供电时钟 复位 一步步来

网友:
是amd的吗!amd的容易坏

网友:
电流多少,DELL V3400好像没见过有AMD的,你先看电流,内存波又没有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 一步步来

按时序来吧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没有I3  OK?

那就不是u坏了,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