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不加电

楼主(2012-06-29):
如标题、   电源板供电都正常、A/D版12V.5V.3.3V都正常
按键就是无电压
A\D板是2120+2025L的
好像这块板子右下角有个贴片小电容是通病、但不知道会不会照成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他右下角的位子好烫
打架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

网友:
所有按键都没有电压吗

网友:
问题解决。  这板子右下脚一颗贴片电容短路照成不加电

网友:
楼主,给个图先

网友:
  修这个板子先把右下角的3.3贴片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