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AM3的主板,可以用AM2的假负载来试机吗?

楼主(2012-06-29):
最近接修的AM3主板开始逐渐增多起来,但是手头暂时没有AM3的CPU,也没有AM3的假负载,请问各位:AM3的主板,可以用AM2的假负载来试机吗?谢谢了!
cpu

网友:
没想过、没试过。
现在请你试试,试好后把结果告诉大家哈!
谢谢

网友:
针脚有区别吧。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没有试过哦。买个AM3的CPU也不贵,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主板维修了。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针脚不一样啊

网友:
如果AM2、AM3一样的话那就不须要区分2和3了,都一样还区分什么

网友:
没试过,应该不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左边的是AM3假负载,右边的是AM2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