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时好是坏

楼主(2012-06-29):
今天接到一板子,观察发现 IO换过  内存电容、电感全换过,其他无异常,点起来发现能跑马,于是插上显示器再点时卡内存,查内存主供电为2.76V左右,排阻供电为1.3V左右,请高手看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2.76 几代的条子那么给力的电压

3.1

网友:
要查查主控芯片啊

网友:
二代的内存

3.1
太高乐

网友:
二代内存应该1.8v

网友:
很明显了啊

网友:
应该是 北桥  出现问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