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一个局域网里同时使用两个网段的ip

楼主(2012-06-29):
怎么在一个局域网里同时使用两个网段的ip,是不是得使用两个路由器,如果使用两个路由器的话应该怎么设置
路由器

网友(2012-08-04):
两个网段 互不干涉 因为逻辑上是分离的 但是这个时候 要注意dhcp 设置

网友:
可以拿交换机试试、

网友:
用交换机划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