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X-S2维修 求救

楼主(2012-06-29):
先上张图片
先晒晒我的维修流程:拿到手我就看了一下全板有怀孕的电容         还好没有             接着有无短路   阻值正常            2:上电        无cpu        cpu供电为0.48      内存1.86     0.92      北桥1.26     南桥1.55         3:上cpu   测得cpu 0.00      内存1.86     0.92      北桥1.26     南桥1.55               cpu  IC型号为ISL6312     有现成的     就被我给换了       换了之后cpu供电出来了    有1.35   但是不跑码         我觉得技嘉板BIOS老爱坏了    就先刷个BIOS     试下                4:刷了之后 跑了     跑到EE   喇叭狂叫          不用说了   上内存    让我高兴一下             上电    竟然不跑了    无语       拔掉再试还是不跑         那跑到EE的我没拍     不好意思了      我传的这张是我修完之后不知道怎么修了拍的   不好意思!          接着我在刷个BIOS      第一次跑到内存然后就不跑了      我郁闷啊        我现在就没有去整BIOS了      但我不知道怎么整了     后来我擦了一下时钟      时钟芯片旁边的68X啦    330/220啦      都有电压    0.4   或1.60        但我查到CPU和北桥中间 的68X的电阻没电压     不知道是北桥还是CPU座   出问题了    请路过的指点指点      谢谢了        图片少了点   不好意思

网友:
内存槽打阻值了没?

网友:
换一个BIOS刷  带灯的测CPU座

网友A:
呵呵   百分之八十   是北桥挂了

网友:
按住北桥、CPU试试,常用的简单判断方法

网友:
对到处芯片先按按,因为你有跑起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百分之八十   是北桥挂了

那它怎么还会跑一次啊

网友:
换个BIOS耍

网友:
按住北桥再试试

网友:
测内存旁边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百分之八十   是北桥挂了

正如你说的     北桥挂了

网友:
BIOS换个新的刷,然后测一下北桥和CPU有没空焊。

网友:
有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B:
楼主最后怎么样了,修好了没有,修好了把修问题出在哪儿了说说

网友:
  可能CPU供电出问题导致北桥不良。

网友:
RE: 技嘉945GCMX-S2维修 求救 《板以没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怎么样了,修好了没有,修好了把修问题出在哪儿了说说

没有修了    退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