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待机0.01 开机后,指示灯亮,电流0.02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2-06-29):
客户说有时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正常,有时开不了机,到手后一直开不了,拆机测试3V 5V正常,南桥 EC 晶振波型正常,RTC EC待机电压正常,开机后SYSON有低变高。1.8V电压输出,无1.05V。测试EC没有发出SUSP#,18脚PBTN_ON低电压,PM_SLP_S3#   PM_SLP_5# 都是低电平。客户反正有时是正常的,所以短路是没有的,压南桥也是不行,求维修思路。此板没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按时序来查啊!RSMREST有么。 EC的工作条件有不有全。

网友:
看下EC的RSMRST#是否在按开关键后是否有高电平,另外再看下15V是否有,如果有RSMRST,有15V,南桥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当然,南桥的32.768得看看是否正常,RT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还是根据时序,查IO工作条件,待机0.01 ,开机后电流0.02,是不是表示已经触发了呢?

网友:
你看看EC给南桥信号了麽  给了的话 供电其他信号正常的话 南桥没出SLP_S3   南桥坏了

网友:
我是新手对时序不是很懂,18脚PBTN_ON就是开机通知南桥面的,但是一定是低电压,所以南桥的PM_SLP_S3#   PM_SLP_5#也是低电压,就是EC有点问题不知道出在那里,RSMREST是高电平,

网友:
0.01到0.02说明IO有触发动作了,可以检查IO有没有发出pwrbtn_out#(此信号不同的机器标示的不一样)信号给南桥,如果有就换南桥,没有就换IO

网友: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可以开机了,但南桥发热,更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