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原理流程图

楼主(2012-06-29):
送分咯!!!!!!!!!

以上为原上课的显示器原理图说明图,这两天补上并说明工作原理,在我补完之前十位写出工作原理的每个回复10分。禁止灌水后果自负,快来吧。

网友:
这个也发上来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为了混分啊。我只说一下维修重点。EMI部分就省了也因为几乎不会出什么故障一般的故障点为第一步检查初级整流滤波部分,(故障现象指示灯不亮。保险烧坏,整流桥,开关管击穿)无300V电压。次级无12V 5V 输出,检查PWM芯片。及PWM芯片工作条件。输出电压不稳有跳变,检查同上。主义PWM芯片VCC电容。这个电容不会鼓包的!高压部分主要故障是12V 滤波电容,灯管虚焊引起高压部分的PWM芯片保护动作(故障现象,开机亮几秒后黑屏,用强光手电能看到图像,也许应该叫暗屏嘿嘿)驱动部分原理图中木有看到VGA 或DVI 信号的输入。如果缺色检查信号输入到图像处理芯片之间的电路,如果正常查图像处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程序)不过一般情况会是芯片本身故障!更换通用驱动板解决的速度会更快。哈哈!屏幕变灰然后满面变花,应首先更换屏线。或用通用点屏工具确认视屏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去过是驱动板故障,建议先百度一下有没有通病.....然后在逐步检查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维修原则:有电容怀孕先换电容!无电压或电压跳变主要检查电源部分(后极短路引起的保护比较少见)亮一下就灭主要检查高压部分和灯管。显示有阴影或花屏首先更换屏线,用更换法确定故障在进一步维修

网友:
因为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都有比较成熟的替换方案,维修难度大的话就以换为主。初期维修也是可以的。难点还是驱动板的维修和屏本身的维修,因为液晶屏越做越薄,越来越不好替换了!

网友:
市电进入EMI电路去干扰除杂波,经整流滤波成300V直流,经PWM芯片,开关管,变压器后再整流滤波输出12V 5V 电压,12V供给高压部分,5V供给驱动板(信号处理部分)驱动板把5V线性稳压到需要的工作电压给图像处理芯片工作。图像处理芯片得到供电,时钟复位后读取存储芯片内的数据(厂商信息及程序)。图像处理芯片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延迟压出背光开启信号及亮度控制信号给高压部分,高压升压部分工作点亮背光。屏开始显示图像我是你徒弟!

网友:
EMI电路去干扰除杂波,经整流滤波成300V直流,经PWM芯片,开关管,变压器后再整流滤波输出12V 5V 电压,12V供给高压部分,5V供给驱动板。驱动板把5V线性稳压到需要的工作电压给图像处理芯片工作。图像处理芯片得到供电,时钟复位后读取存储芯片内的数据。图像处理芯片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延迟压出背光开启信号及亮度控制信号给高压部分,高压升压部分工作点亮背光。

网友:
大家都积极讨论  思路会更清晰

网友:
友财原创,错误请班长指正

220v经过EMI电路,经桥堆变成300V直流电,给PWM提供供电,PWM控制开关管,产生脉冲方波,使变压器工作,经整流滤波电路变成稳定的12V  5V

12V升压给到LCD屏

5V送到电子开关及驱动板,驱动板经LDO元件降压成3.3V 1.8V

驱动板在供电,时钟,复位及FLASH程序正常时,才能受控用户触控开关开机

当用户开机时,电子开关会使高压板工作,屏上就显示可爱的图像了。

网友:
mey
说的很对。

网友:
220v经过EMI电路,经整流桥堆变成300V直流电,给PWM供电,PWM控制开关管升压12v  5v
12v给屏供电 5v 给驱动板 经过LDO线性电压给芯片供电  复位   产生时钟   条件满足  按开关 显示图像

网友:
班长,9楼了,该发分儿了

网友(2016-06-04):
太给力的分析贴了,精彩啊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市电220经过emi后经整流桥300v滤波大电容输出到变压器通过pwm控制开关使变压器工作输出稳定直流电12和5v

网友:
本人小白  希望可以和楼主学习

网友:
市电经整流滤波后输出300V到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加到MOS管漏极D , 源级S接0.4欧电阻一路接地 一路接PWM芯片电流检测  栅极G接 PWM芯片脉冲输出 300V经电阻串联分压给芯片提供启动电压 芯片启动后会经过初级线圈产生感应电压经二极管整流给芯片提供后续供电  线圈次级产生的感应电压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输出5V 12V 电压给高压 驱动板供电 次级输出经光耦反馈给PWM芯片进行电压检测稳压 ,驱动板有了5V供电后一般经三端稳压器降压输出3.3V  3.3V经三段稳压器降压输出1.8V  驱动板主芯片工作条件需要供电时钟复位条件 供电有部分是通过二极管降压得到 时钟为外挂晶振提供稳定时钟 复位通过电容延时得到 ,工作条件满足后外界信号经接口经输送给主芯片RGB对地接75欧电阻 行场信号经电阻送给主芯片 经芯片内部转换输出液晶屏的LVDS信号使其显示画面 背光经升压电路将12V电压升至30V-60V电压 (LED) ,瞬间电压1500V 稳定后800V左右 (LCD)使其背光点亮。大体意思应该就这样了 细说的话一句两句的说不完。。。

网友:
有图看着就简单多了

网友:
老学员复习来了

网友:
原来是方框图啊,呵呵也不错

网友:
这个挺有趣的啊哈!下面的方框图原理更给力!

网友:
电源和高压板修起来相对简单点不行就换,平时主要驱动板修起来比较难。

网友:
描述得好精彩彩,应该要加分了

网友:
谢谢徐老大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正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