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循环掉电问题

楼主(2012-06-30):
接到一块技嘉主板,触发开关3秒就会掉电,然后还会自动上电,接着又会自动掉电,再自动上电就这样循环着?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换U座能解决

网友:
  冒块少供电吧 !我觉得1

网友:
我也觉得是少供电,上电能上到好多呀?你没说清楚也大哥!

网友A:
主板型号是多少

网友B:
电源,裸板,再看!

网友C:
大哥先刷bios,遇到几次技嘉的,还有不要放在机箱里点,开关有时候也不好

网友:
技嘉的板反复上电先换条内存试试

我有时候就没有上内存也一样的额

网友:
搞好没有啊     搞好了说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是多少

ep43-s3l  技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裸板,再看!

一样的     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先刷bios,遇到几次技嘉的,还有不要放在机箱里点,开关有时候也不好

是一直掉电循环的

网友D:
过CPU吗?不过的话 压压座子,过了CPU就应该是没过内存......刷下BIOS ,,这个问题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碰到过两次,一次是更换显卡搞定,还有一次是换内存搞定,同样的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CPU吗?不过的话 压压座子,过了CPU就应该是没过内存......刷下BIOS ,,这个问题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有时候会过

网友E:
楼主是上U和内存试的吗? 先裸板放电试试,  然后再查下IO  (有料件直接更换试试。)   不行刷BLOS。。  再查全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上U和内存试的吗? 先裸板放电试试,  然后再查下IO  (有料件直接更换试试。)   不行刷BLOS。。  再 ...

请看楼上的

网友F:
我休过一个联想一样的问题,拆网卡后OK。你看看声卡网卡1394之类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休过一个联想一样的问题,拆网卡后OK。你看看声卡网卡1394之类的吧。

不是的 貌似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的 貌似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啊

跑码没有,到哪里?注意IO

网友:
没碰到过,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容易出毛病,重新写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哎 我没碰到过..我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H:
应该是检测什么东西。没有检测过就出现你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检测什么东西。没有检测过就出现你那种情况。

按你那样说应该有好几处都有问题,因为跑得马都不一样啊

网友:
刷BOIS解决

网友I:
主板在开机跑码 自检 肯定有什么没有检过去 用手摸有没有原件烫手的, 量电压 ,如果都OK刷个BIOS  还不行 就只能挨个换原件

网友:
疑难杂症或是跑乱码都先刷下BIOS,更何况是技嘉的

网友:
有的板子内存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也有个技嘉p31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重复掉电怎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在开机跑码 自检 肯定有什么没有检过去 用手摸有没有原件烫手的, 量电压 ,如果都OK刷个BIOS  还不行  ...

你换个试试

网友J:
我也遇到一块MS7519这个问题呢。郁闷之中。
楼主还是先查开机瞬间关键部位的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一块MS7519这个问题呢。郁闷之中。
楼主还是先查开机瞬间关键部位的电压是否正常吧。

电压正常 、

网友K:
循环重起,刷BIOS检查内存这块可以好一大部分

网友:
技嘉EP43U座虚焊了和不上U就会反复掉电,不信拿掉U,上电试试,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L:
不上CPU看会不会掉,如果不会掉,有可能CPU供电芯片影响的,我今天碰到一块富土康给DELL代工的板也是这样。加焊CPU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循环重起,刷BIOS检查内存这块可以好一大部分

同意 可以这次让我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上CPU看会不会掉,如果不会掉,有可能CPU供电芯片影响的,我今天碰到一块富土康给DELL代工的板也是这样。 ...

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