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折腾5个小时硬是想不通啊!3.3V接地短路!请各位师傅指点啊!

楼主(2012-06-30):
我把连在3.3V电路中的电容、贴片去掉,等于是断开了3.3V的所有连接了,可3.3V还在接地,我想怕是主板电源脚针连接到了主板中间的底线层,我就把主板电源脚针去掉,可是用万用表一测,3.3V还在接地!我实在是想不通啊,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啊!

网友:
还有其他的地方!看下3.3来源!是不是本身转换电路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一下来源找到短路

网友:
橙色3.3,短路你需要查所有用3.3的地方,电容,插座本身很少有坏的!

网友:
烧吧 .非要10个字,2个字不行啊?

网友:
2个不行吗》为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容是并联的,不是像电感那样去掉就等于断开了。如果不是太短可以用烧鸡法,如果阻值为0了就只能把用3.3V的元件挨个拆了

网友:
电感也要拆掉的

网友A:
你难道不知道主板显卡笔记本等都是4层以上吗?
走中间层去其他地方了

网友:
试一试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叫烧鸡大法?

烧鸡呗,那里短路烧那里,有的烧不出来的

网友:
3.1

网友:
我们店里有个师傅,加大火力,把电脑配件给烧一大片捏,呵呵。。。

网友:
肯定板层中间还有线去其它地方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3.3v短路你把atx电源插槽拆了 ,要是测量pci a14短路时不是把pci插槽也拆了 。你拆的只是接口,故障根本不在这 ,看看3.3v去那了,是后级短路,从后往前拆 。

网友:
这种短路.搞不好是那个芯片.

网友:
是不是前级有短路

网友:
查后级,先把3.3电路短接看看

网友:
南桥拆了吗?

网友C:
烧鸡大法精髓是,用维修电源调整好电压和电流直接接入有短路的地方,等一会用手触摸哪里发烫就说明这里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短路,有图纸对就对着图纸来拆,没图纸就3.3烧来看看

网友D:
最快的方法也就是烧鸡大法了,如果还是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找吧,太难了

网友:
像对地直接短路的话,用3A的可调稳压电源很难烧出来哦,接上电源的话电源就短路保护了,用5A的可以烧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还是试一试烧机大法吧,好多 问题是一烧便知

网友:
楼主,慢慢拆吧,想明白了就好了

网友:
我用ATX电源12V接出线来烧鸡,南桥瞬间高温,我的指头背面也被烫了,应该是南桥3.3V接地,看样子这块主板已经失去修理的意义了!请问下各位师傅,南桥接地一般是怎么处理?

网友:
这烧得有点猛了

网友:
还是烧来的快

网友:
应该拆掉网卡,看是不是南桥短路哦

网友:
偶像,,5个小时 咱先看看书好不好,3.3都去哪了,,

网友:
注意  不要烧到桥

网友:
用12V 来烧。3.3v电路。。你还真是大胆的,万一短路点烧开了,同时那板子估计也可以报费了。

网友:
试一试烧鸡大法、。用3.3V。烧。

网友:
3.3V主供芯片, 你把一些电感断了,看看。是哪一端,短路。 实在不行,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先问下楼主3.3对地电阻是多少欧?有些人连短路都不明白的,万用表一叫就以为是短路

网友:
打在二极管档,蜂鸣叫,显示0.0011,打在电阻上显示0.61欧!请正解!

网友(点评):
明显是短路了,一步步地试吧,没有多少方法的。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有灵活掌握烧板这一招。我告诉你吧:在3.3V位置接上不高于3.3的电压。然后看看那一个元件发热,就是故障点。

网友:
拿出图纸,一个个拆罢

网友:
烧吧,  莪就喜欢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快的方法也就是烧鸡大法了,如果还是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找吧,太难了

同意呢。烧机法来的快,不过遇到短在板层里了,就没修的了。

网友:
挨个拆8脚芯片试试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3,3v短?那你查南桥了吗?你直接加电烧啊?烧下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你先换电源试下,还是不行的话,3.3V短路重点查时钟芯片和南桥了,一般南桥坏几率大,

网友:
et 用大电流燃起来,一会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我晕 3.3 短路直接 网 卡 IO 拆了  看看好不

网友:
前级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你们说的容易,你们自己说说有几个人能把3.3V短路修好过的,这种板子没有电路图就不用去修了,因为你到真正修的时候根本用万用表判断不出来,哪个是真接地,哪个是真短路,反正都是通的

网友:
网卡。南桥都干过了吗。。

网友:
看来烧鸡有风险,操作须谨慎呀

网友:
要不是板层内部  肯能还有没断开的地方

网友:
3.3对地短路,应该查3.3供电对象!!!!!!

网友:
烧机有风险,想好再动手。有时候会扩大故障。

网友:
背面有烧焦的痕迹,挖干净那些烧黑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的通孔拆的这么干净,我就纳闷不知道是用热风枪大风吹出来的?还是用了白光一类的电动吸锡器吸干净的?

网友:
这种 3V走的地方多 不好找啊  就烧鸡吧

网友:
如果LZ真的把接地的零件都拆了.可以用电击.电压不要太高先用3.3V不行用5V.之前工厂学的.呵呵.PCB原材料的问题.

网友:
你真牛,用12V烧3.3V,好的都会给你烧坏,

网友:
慢慢烧一下看行不

网友:
一个小小的要求这块是怎么坏的(也是坏的原因),网卡旁边的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接个稳流机烧吧.这样短路烧是最快的.

网友:
修他干嘛,修好三十,不如卖一张给他,将旧的换回。一样的挣钱。

网友:
你要知道这一个3。3V的电压走向哪里到哪里去了,原理不知道咋修,咋查电路!南桥及IO电路,北桥,内存等一等,你要测量板上的,1117或者1084等件。

网友:
什么板子,发个型号,让我都弄个图纸给你研究下。

网友:
把不该有焊锡的地方先清理下,那么多的焊锡,能不短路吗?

网友:
磐正 EP-MF4-3 AM2 940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精髓是,用维修电源调整好电压和电流直接接入有短路的地方,等一会用手触摸哪里发烫就说明这里短路 ...

请问你的烧鸡大法,一般是调什么电压呢?

网友:
烧鸡大法,没用过,个人理解是大功率稳压电源接上,但有可能不管用啊!

网友:
117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不知道主板显卡笔记本等都是4层以上吗?
走中间层去其他地方了

跑中间去了咋办呢?不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