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O电源拔线之后要按启动跑DO按两次复位又能点亮

楼主(2012-06-30):
华硕M4N68T主板跑DO电源拔线之后要按启动跑DO,按两次复位又能点亮。。但是不到滚动条那就就死机不管是PE还是重新安装系统都是一样。。其它的东西我都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过木有问题.................求帮忙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电源换了没,换了那再看看板子上的电源管理

网友:
嗯好的。。谢谢哦。。电源换成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不行应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最新的BIOS。。。木有用。。。

asus的这板子毛病多多,你进bios把所有跟CPU有关的选项都关掉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  没碰到过    LZ   解决问题了  说明下

网友:
是不是I/O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下I/O试试看

网友:
加焊的话我还没有工具。。试试7楼的意见。。

网友:
只有一个风枪

网友(2013-01-30):
郁闷,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客户还没有确定修,修的话还要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2013-07-16):
楼主解决了没  桥我都假焊了 还是不行  d0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

网友(2014-02-27):
我想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绿线之间的待机复位电路。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