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00双显卡暗屏

楼主(2012-06-30):
T500暗屏  BACKLIGHT_ON亮度开启信号为0V    主板换了还是暗屏  屏线量了没问题  飞线3.3V到BACKLIGHT_ON可以正常亮机  但无法安装集显驱动    独显正常用没事  装不了XP系统 装完XP系统黑屏有启动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
补充下官网驱动也下了   无济于事

网友:
直接干显卡

补充内容 (2012-6-30 20:06):
拆屏 换掉蓝牙!!

网友(点评):
楼主看清楚,人家把主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样机器  期待结果

网友A:
l楼主修好了吗,我遇到的是高压上的指示灯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楼主修好了吗,我遇到的是高压上的指示灯不亮

换了屏线后好了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很忙    没有及时跟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屏线后好了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很忙    没有及时跟帖

你的原来指示灯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来指示灯亮吗

无线和蓝牙都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和蓝牙都亮呀

我的就是指示灯不亮,其他的都正常,你有电路图吗

网友:
见都没见过这机器。。。。。。。。

网友C:
看是不是屏上别的东西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指示灯不亮,其他的都正常,你有电路图吗

有电路图  ati 独显      点位图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屏上别的东西导致的

这个真不是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  ati 独显      点位图没有

我就需要电路图,麻烦你传一下了,谢谢

网友:
我的QQ是3148733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需要电路图,麻烦你传一下了,谢谢

你加我qq    591390630   传你

网友D:
一般都是屏显和缓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屏显和缓冲器

感谢楼主积极地提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看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年左右的机器  这款机器本身设计就有缺陷    后期软件支持不太好   尤其是双显卡集显驱动

谢谢指点,以后遇到注意了!

网友E(2012-08-08):
我这有一台R60E也是暗屏,屏、屏线、高压条都排除了,主板量了一些信号和供电都正常,还是不行,还在维修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台R60E也是暗屏,屏、屏线、高压条都排除了,主板量了一些信号和供电都正常,还是不行,还在维修中

兄弟  看下BACKLIGHT_ON这个信号有没有     修好后跟个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  看下BACKLIGHT_ON这个信号有没有     修好后跟个贴

BACKLIGHT-ON是亮度控制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BACKLIGHT-ON是亮度控制信号吧

是的  没有这个亮度开启信号灯管也不会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  没有这个亮度开启信号灯管也不会亮

搞好了,是屏线接口处上拉休眠信号的电压中一对地电容坏了,去除就好了,我有点不明白,休眠信号变低电平了,怎么还能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是屏线接口处上拉休眠信号的电压中一对地电容坏了,去除就好了,我有点不明白,休眠信号变低电平 ...

你实际测量是一直低(0v)还是多少?

网友F:
主板都换了,还有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都换了,还有这种事?

是的   这机器挺意外人   欢迎积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