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ATX电源,5VSB电压从3v-7v不停跳变

楼主(2012-06-30):
看了半个多月显示器维修视频,在论坛上看了N多贴,今天翻出以前存着的几十个坏电源,修复了5个,修到这个全汉的电源搞了我两个小时没搞好,接上电源紫5V电压一起从3-7V不停跳,更换了5VSB所有电容,前级的一个电容,换了光耦,431,取样电阻全检测没问题,前级接着光耦的电阻也全查过,还是无果!
   后通电下查DC300V正常,但是经过变压器的第一个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表示?)电压还是300V,到第二个脚电压从几十到900多一直跳变,第二脚接到1H0265(一个四脚的类似开关管,不知如何测量)上图

R13在板上标的是ZD,但是上的却是68K电阻,不明白!
取样部份肯定没问题,这电压跳变是0265有问题还是变压器呢?手头找不到替换的元件,0265是否可以用别的替换?
取样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是否只会导致电压变低或变高?在我理解中取样电阻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电压跳变,
求各位大大回答,

补充内容 (2012-7-1 08:14):
EC01早换过了,而且测容量正常,48UF,不过习惯拆下来的电容一般替换为新的!

网友:
hjq
R13是68K电阻是对的,由R13、C11、D02组成尖峰吸收电路。
hjq
换掉EC01 47uf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线路板腐蚀严重,建议清洗一下。

网友:
1H0265是电源管理芯片,上网搜一下就行。

网友:
先查下1H0265的pdf

是一个电源管理IC,在联想电脑小电源mATX里也是用来产生5VSB的。

网友:
过来学习。。。电源也可以修?

网友:
全汉电源保护挺多的。建议小部分查

网友:
电压跳动时,0265的1脚电压有何反应?光耦的接收端的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
给你点思路

5VSB能从3-7V跳变,说明保护电路动作,从高至7V可以看出,电源开关自激已经偏离设计时的预想,引起保护动作
重点检查初级开关电路、反馈电路

网友(点评):
反馈电路全部拆下来一一测量,取样电阻,光耦,431,电容,全部都新的,初级300V正常,但是经过变压器到0265的第三脚的时候电压就开始从几十V到900多V跳变,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光耦二级管端电压有跳变,网上查了一下,第一脚是FB脚,电压也跳变

网友:
电压确实研究的少。简单的就修修

网友:
前级控制芯片

网友:
那个47uF的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 。

网友(点评):
早就换过了那个电容了,现在只能等淘定上订的1H0265R回来换下试试了

网友:
如果后级取样不动作,那你的电源早炸开花了...
我的意思是让你检查前级自激振荡,以及稳压控制这块(负反馈)...查后面的反馈是没有用的
一般电源块坏的居多

网友:
我觉得你画的这张图不对,很多是错误的,很容易被误导,换张图看一下就好了。
电源紫5V电压一起从3-7V不停跳,说明1H0265R是好的,还在工作中。
从265R 供电入手查起。

网友:
全汉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俺也修几个电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