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HK5 开关电压拉低

楼主(2012-06-30):
长城WHK5 开关电压拉低,

网友:
上面第4脚,和第2脚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是求助还是什么呀,一点都不清楚呀

网友:
你要册里测量呀。电容那些是最好测量的。排除短路。一般我觉得都是主控芯片坏。但前提是要电源板正常的情况下,不过看你那图的接口那些电压像是从电源板过来的哦,自己在好好查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角没有电压,就是不 知道怎么修了

顺着按着按键线路跑看看是主芯片没有输出还是有不良元器件

网友:
先把这俩开关拆下再测量电压,若有电压换开关若没有则要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角没有电压,就是不 知道怎么修了

换通用板吧,快捷准确搞定。

网友:
同意楼上,前提是电源板正常

网友:
电源板正常吗?

网友:
先排除电源板和按键板!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是程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