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NW 19寸LCD 电源版上的IC 爆炸了 不知道IC具体型号 求助

楼主(2012-06-30):
图中所指的 就是爆炸的IC

网友:
电源管理IC是厚膜DM0465R。

网友:
同意楼主
没有替换的,还是买芯片吧

网友:
手头没这个,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谢谢

网友:
进货的时候买   DM0565R也可代  DM0465R

网友:
三星的  一般只要是这个形状的 IC  脚长的一样的  就用  DM0565R  一般不会错

网友:
哦,谢谢啦

网友:
纯平IC 的例外

网友:
三星的多是DM0465R

网友:
DMO465R和DMO565R都可以

网友:
dmo565r可以直接代换dmo465r

网友:
先不忙换,再看看其他的元件还有没有坏的

网友:
也不贵直接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这个是开关管吧

网友:
芯片是dmo465R     一般这个MOS管坏,肯定别的地方还有问题,所以说再查查,看别的地方 有没有问题

网友:
DM0465R,坏的不少,还要注意12V的整流管,坏了就炸DM0465R

网友(点评):
12V 的整流二极管 拆下来量了 正向导通 二极管档值为294 反向为1 无穷大 正常不

网友:
  要么0465 要么0565  但我要说的是这两管子不能直接换的,因为这个事我搞了两天,最后淘宝0565搞定。不信的你们试试,不知道的不要乱讲,我当时就是听这里面人讲可以,还提供给我一改的方案,但实践证明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