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的HP,很卡。

楼主(2012-06-30):
HP的G4,I3 390,4G,500G,显卡是6470,装WIN7,速度很慢,看视频几秒卡一下,打字也要几秒才能上去。装XP只能认到集成显卡,卡的好一些,但也是卡。换过硬盘,内存,刷过BIOS,没用。在卡的时候,电流会掉下去一点。请师傅们给点思路。
win7
同意楼主:
5.0
as7363258
同意楼主:
OCP电路

网友:
散热怎么样?

网友:
散热没问题。测温度也不高。

网友:
只要电脑温度正常,系统还卡就可能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安装正确的驱动就能解决 。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降频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GHOST WIN7 SP1,显卡驱动自动打上,然后卸载掉,装官网下的驱动,显示装上去了,但实际没装上去。装其它版本的WIN7,装的时候显卡驱动不装,进系统后装官网驱动,装不上去。
肯定还有有硬件的问题。G4的本子装过几台了,没有这样驱动装不上的。
还请有经验的师傅说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