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毕业之帖】记一次广达料板级的进水板的维修。

楼主(2012-06-30):
首先说明下,写此帖主要是想分享下在基地学习的成果和自已在这次维修中所犯的错误,以便能在以后的维修中,多给自已一些警示,也希望能给和我一样正在努力学习和提高的新手朋友们能有一些借鉴之处。修这块板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能修好, 而是学习原理,而本文是在修好之后才总结的,疏忽和遗漏之处还请高手们斧正。
================================================================
为了能学以致用,在来基地之前,特地找做二手的朋友要了一块他“认为基本上不可能修好的板”准备用作练手之用。而正是这块板,才有了下面的纠结的维修,就算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作业吧。

拿到的板是裸板,找到板号:DAOMA8 . 查了下,有图纸,有点位。
首先是目检。因为朋友告诉我,这块板是进水板,因为坏得太厉害,尝试弄了两下就选择换板了, 这块就是留下的。仔细看了下。进水的地方主要在南桥附近。 有不少件都已经腐蚀掉了。

正面,南桥下方进水严重,有掉件的痕迹(图中元件有些是我后补上的)

背面,同样是进水的位置,一正一反,位置一样。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开始维修了。
拿表打了下全板各主要电压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 打开图纸,开始补掉的件。 掉件主要是集中在保护隔离的适配器电压检测电路。

    其中pr163掉件,pr109掉件,PU61脚已经锈断。 好不容易在料板上找到了pu6pr109pr163这个47.5的精密电阻实在是难找到,只好用了两个比较好找的100K的电阻并排焊一起,计算了一下。理论上,实际的50K分压电压会比图纸设计的值高0.3V。但是因为有钳位二级管pd9的存在,适配器状态下对电路逻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是在电池放电的状态下,电池电压低检测信号(BL/C#)的起控点更低一点。由于这里只是学习的目的,也不存在电池放电的情况,所以就将就着用了。补齐掉件后,接电流表上电。发现无待机电流。测公共点电压,果然为0. 查保护隔离管栅级电压和源级电压都是18V多,明显保护隔离不过。 于是查充电芯片8724的工作条件。

DCIN 18.6V正常,ACIN为0. 而适配器电压明明已经加上,明显不对。 用万用表测pr47和pr43的阻值,发现pr43阻值居然为零。 折下pr43再量了一次,居然还是0.  感觉十分奇怪,不是说电阻坏了只会阻值增大么,真没听过电阻被“击穿”的。猜想是不是该电阻被人换过,换成了0。因为拆这前也没注意仔细看,该电阻又是精密电阻没标阻值,所以也无法考证了。没有过多的纠结这个问题,料板上找到10K的电阻换上,果然ACIN变成了标准的2.2V。 此时再量ACOK#逻辑也正确了。LDO5.4V正常产生。
本以为修到这,保护隔离该过了。 可以一量, 问题居然还是一样。 看了下图纸:

实际测量:PQ52栅级0V(不正常,应该为ACOK5.4V)。
测量PR110电阻,一端为5.4V,另一端为0在线量PR110阻值正常。猜测可能是PD8,PQ56导通,导至PQ52栅级被拉到地(适配器正常插入时,PU6同相3.3V ,反相3.3+0.7V  会输出接地的逻辑,4#是接地的). 测量PQ56的栅级. 果然为3.3V高电位。看来造成PQ52未能正常导通的元凶就是D/C#信号异常。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从图纸上看,D/C#信号是直接从EC的引脚过来的, 中间未经过任何的元件。而D/C#信号是电池的放电控制信号,它的逻辑是和ACIN5.4V ACOK产生的哪张图中有这个信号,它就是ACOK分压产生的)相反的。
于是转到EC去查ACIN是否常送到了EC

8512引脚上测到ACIN3.2V。而D/C#也是3.3V 由于这两个信号均是点对点直联的,发送到接收中间没经过任何元件,而且都只去到了一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是其它的元件损坏造成逻辑异常,这里已基本上可以确定,肯定是EC的问题。 料板上找不到IT8512只好从网上发了一片. 换上后,结果还是不对,故障一样。 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意识到在这种BIOS挂EC下的架构中,EC是从BIOS里获取程序的,如果读取程序有问题,也会造成逻辑错误,而是固执的认为如果有电路有问题,肯定是硬件的事。 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于手头上没有编程器,在基本确定这里的故障以后,我把场管PQ56给下了。 这样就不会因为D/C#信号异常而造成保护隔离不过了。果然下掉PQ56以后,保护隔离管PQ5的栅级电压为6V. 保护隔离完美通过,待机电流0.02A,公共点电压产生。待机电压3V , 5V正常产生。(这里我犯了第二个错误,后面会提到)

本以为后面会顺利上电,满怀希望的结果用镊子短接开关点。结果…  根本没有任何反映,电流还是0.02 。看来路还很漫长。

先量开关针,3.3V正常。

再测EC触发脚:电压正常,有跳变, 正常。顺带测了一下 EC的供电和时钟。正常。

这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 我以为把D4下了,就可以判断出到底是EC端出问题, 还是南桥端出问题, 结果量了半天觉得不对。 回头再一翻图纸才发现, 原来DNBSWON#信号的上拉电阻在D4的正极这一端,把D4下了,OK板也不可能跳变了。 正确的方法是要么下D4,把3V_ALW接个上拉电阻飞到ECDNBSWON#引脚上,或者是挑起EC的引脚。经过排查后,终于发现问题出在EC收到NBSWON#的开关信号后, 没有发出DNBSWON#去南桥。又一个故障指向EC了。因为EC本体已经换过了,看来不刷程序是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基地的实验室里的编程器我花了一下午工夫,也没把驱动装上去,老是报错,只好去同学哪借了一个500P 刷好bios,焊回板上后。 深吸一口气,通电,触发。眼前一亮,终于电流有反应了,刷一到到0.4A。可惜还没高兴到半秒钟,咚的一下, 又掉回0.02了。不甘心呀, 再触发, 再掉再触发….还掉。这下郁闷了,修了几天了,这板不会是玩我吧,虽然是个进水板,也不至于坏这么多地方吧。难道真的要从保护隔离修到CPU跑码!

居然写不下了,只能先发到这了,下面回复再补。

网友:
收拾下心情,只好继续修。此时恶梦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为了省事,老是用镊子短接触发的,如果就是这样也就算了。关键是因为镊子两脚的距离,正好以从触发点短到电源接口的接地脚,所以老就这么短了。终于有一天,正准备短呢,突然听见有人喊我,说了两句话再回头一看,KAO,怎么还没短了,就上电了。关了电源再开, 居然自上电了,而且不掉电了。不详的预感渐上心头。 用手一摸EC, 烫得可以煎蛋了。 终于想到了,肯定是回头时,镊子碰到适配器的19V了,于是滚滚的洪流瞬间就把EC给击穿了。 血的教训呀。 千万不要图省事,让把芯片引脚暴露在有可能碰到高压的环境中,特别是适配器这种讲安级电流的电压,哪简直就是三峡大坝呀,划到哪烧到哪呀。适当的飞线引出来。还是要安全很多。还好有个OK的EC,换上后,发现仅仅只是EC被烧了。

掉电的维修非常痛苦,思路倒是很清楚,先查HWPG有没有起来,再查哪是哪路电压的问题。 实际测量HWPG,触发后,能升到0.7V. 然后掉电。因为各路电压后级都量过,没有短路。肯定是什么电压没起来造成的欠压掉电。

因为是瞬间掉,所以用万用表量时,电压还没有升到峰值就掉了, 所以测1.5V往往只有0.9就掉, 1.8V也是如此,  CPU VCORE也是如此。 一时没了什么想法,只能尝试去下各电压PG的0欧电阻。这里也犯了错,修昏了头,没仔细看图纸,把hwpg的3V上拉电阻也给下了,如图, 本来心理想着下PR24. 结果把PR23下了。

幸好后来听喜哥讲课时,提到查PG信号时,一定要留意信号的上拉电阻是否开路。才忽然想起来,自已好像是把和HWPG连着的电阻一个个的都下了。根本没注意是不是上拉电阻。这确实是个低级错误,要是没注意这个,估计怎么修也修不出来了。

晚上回到寝室,翻开喜哥讲的用示波器测短路的课程时,忽然想到了,还可以用示波器来测电压。 于是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各电感上的电压上电后的情况:

电压是0.5V一格,时间是500ms一格。 红色是1.5V。 紫色是1.8V。黄色是CPUVcore。示波器不熟悉,这示波器貌似只能存3条, 所以只放了三条在图上,还有个1.05V也是一样。

图中可以看出来。各电压都只上到1V左右就掉了。而且是上电500ms左右以后同一时间掉的。看到这个结果,我分析,既然是同一时间掉, 说明并不是这几个电压中某一个的原因把HWPG给拉下去了。 还没有升到峰值就掉,而且是同时掉。说明根本就不是这三个电压PG的问题, 因为这三个电压都没出来,PG肯定是没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卡了好长时间没有思路,中间也因为上理论课没有实践机会,所以放了好几天。 直到后来我翻广达的时序时,突然想到,广达机器待机时,还有个15V. 是用来切换电压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没产生,造成+3V ,  +5V电压切换不了,进而引起欠压掉电呢?  到实验室拿出板一量,果然是这样:

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 自举升压课堂上都是讲烂了的东西。 可碰到实际问题,还是没立马想到这个问题上去! 仔细观察了芯片。原来是进水后留下的污渍把一边的引脚都盖住了。因为QFN引脚都比较短,而且大半都压在芯片下面, 所以目检时没有注意到。更因为3V,5V都正常产生,根本就再没注意过这个芯片。 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发现好像有引脚因腐蚀空焊。 尝试着上焊膏将四边都加焊了一下。 再次通电。 果不其然,12V电压正常出来了(理论上是15V,我实际测确实只有12V。可能和叠加升压中有损失吧,这些咱不用关心,大于9.5V已足够导通5V电压的mos了)

呵呵,还行得最开始我说的犯的哪么二个错误么, 就是这里了。总在听人说3V,5V待机,怎么就能忽视这个15V呢,大部分型号的笔记本都有这么一个高电压的。这个电压不出来,S0系统电压的3V.5V就出不来。系统电压都出不来, 还上什么电。 另外就是目检千万不要马虎。应拿到光线好的位置划地找针般的一点点的看。这绝对不是耽误时间。 因为如果你漏过了最容易发现问题的机会,往往就要花10倍的时间再把它找回来。

再一点就是不能因为芯片某一个模块正常,就完全判断芯片(或是芯片的连接)是好的。就像本例中,3V,5V都出来了,但因为引脚连接的问题,自举升压却没出来。(到底是因为污物短路,还是引脚空焊引起的这个没仔细的研究过了)

15V是出来了,可是问题还没完,这板在我手里已经成精了。 上电依然是掉。不过修到这,我已经是信心满满了。排查重点放在了+3V,+5V的产生电路。+3V产生电路经测量无误。

再测5V的电压.

见上图,实测PR161 一端5V已正常。另一端只有3.4V。 PQ55基极MAINON未产生(此时还处于待机,没触发)。 因此判断PQ23不良,栅源之间有漏电。(因为这一片正好就是进水区,元件大片损坏很正常),取下PQ23,打了一下PR101与PQ23的栅极通断,发现阻值为0无问题(这里两个元件一个在正面,一个在背面,走线是穿板过来的,确认一下是不是线路不良引起的降压),再量栅极的焊盘,果然取下后,这里恢复了5V,. 替换PQ23。电压正常。

继续测量,PR108两端电压均为0,重新打了下15V的电压,确定15V已正常产生。判断PR108断线。仔细看了下焊盘,果然是整个锈穿了。还好15V电压哪根粗线就在旁边,刮开把15V飞过来。 再次测量。 PR108一端15,一端为0,这次再没有问题了。

仔细盯着电流表,触发! 上电!0.4---0.6。 果然没再掉了。哪一刻的心情真的是无比的激动!胜利就在眼前了!上假负载,测CPU VCore。正常! PG,出来了! 复位,1.05 OK! 找老师借了真U,内存。装上,测试电流,时钟均OK. 这次纠结的维修终于结束了。真不知道是该诅咒还是该感谢这块曾让我无比郁闷的进水板。 但不管如何,从这次漫长的维修中,让我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最后补上一张 OK的图吧,由于板上是接口转VGA的。没法接外显,也找不到合适的屏。就放一张内存的波形吧。

毕业了,马上就要离开迅维了。借此帖感谢下基地,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给学员。感谢喜哥,感谢基地所有的老师。是你们的辛勤付出,让一批批像我一样,对维修有着强烈兴趣,又苦于找不到入门途径的人,找到了开启宝藏的钥匙。每当看到你们白天讲课讲得喉咙嘶哑,晚上夜深人静路过时,教室的灯还亮着,你们还在讲远程,我都由衷的感慨,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一次来实地学习,真的学到了不少的东东,可谓不虚此行,最后祝基地越办越好!

网友(点评):
15V加不来,南桥的3.5待机都没有。。实际我没有去试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这么长的帖子
佩服楼主的毅力啊
这么修肯定提高得很快啊

网友A:
看完文章可以看出LZ学的很好啊,原来有一定基础吧。 给你指出几点,升压电路升出来的标的是15V但是只有12V的。进水板一般要先看待机高电压(各个转换MOS管的上拉电压)就是LZ修的15V,还有些19V去的地方。本例中的ACIN。先开机键一般还是接线。不要用镊子点。进水腐蚀的芯片先擦看见,有焊盘腐蚀的芯片一定要取下来重新焊。示波器用的不错,还可以继续研究跟高级的使用。以上都是些经验之谈。

说的很好,我也当学习了

网友:
基地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我也想去学习下,但是没基础啊。困难。只有慢慢积累了。

网友:
少见 怎么长的帖子!但是很详细啊!

网友:
大体看了下, 楼主真有时间

网友:
我是新手,经常看这样的贴子受益非浅啊

网友:
这样的板多修几块,这样的帖子多发些,问题是真到自己开店,这样的板没利润啊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4
能修好这样的烂板,不是为了图个利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水平.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扎实,经验多了自然错误就少了,希望楼主能找个好的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发这样的帖子

有时间也去讯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也去讯维学习

这样的帖子顶起,顶起

网友C:
你这图纸呢,
我得再去找个图来仔细看看. 谢谢楼主的文章.

网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果然很厉害啊 学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纸呢,
我得再去找个图来仔细看看. 谢谢楼主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文章可以看出LZ学的很好啊,原来有一定基础吧。 给你指出几点,升压电路升出来的标的是15V但是只有12V的 ...

学习了,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嘿嘿,,不错呀,,很强大。。得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贴 值得学习  请问去讯维 基地学习 得要多久啊? 具体地址能说下吗?

网友:
很厉害,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