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 大写键灯闪 不亮机

楼主(2012-06-30):
hp nc4400 大写键灯闪 不亮机 电流在0.8a左右 求解有经验的师傅

网友:
拆出来 测各点电压都出来没有 在看看跑不跑信号

网友:
没有修这机器 或者类似的故障,你内存拆下再看有没有变化“ 电流表跳变”

网友:
跑码了吗?是不是没跑码?写详细一点这样好给你准确的建议!

网友:
先查下供电啊

网友:
如果是AMD芯片组就干北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