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掉了

楼主(2012-06-30):
显示屏与屏电路板的排线掉了一半,我用热压头焊过,焊不上,怎么要怎么解决啊?

hjq
你多少W的烙铁呢?我用35W烙铁焊成功过,有耐心点。

网友:
完蛋了,,没有专业机器搞不定的

网友:
完了

网友:
现在屏便宜啊。直接换吧,客户那里收钱是一样的,换新的自己返修也少。

网友:
要专业机器的啊,这下真的完蛋了。

网友:
有人还是可以焊上去的,,,不过一般都要热压机才行,,现在点出来是什么情况?花屏?色带?

网友:
热压恐怕搞不定 给专业的搞吧

网友:
这里谁有这个专业的机器啊

网友:
我们这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邮到广州的。

网友(点评):
我在广州金桥压过一次40块

网友:
需要专业机器

网友:
你可以放弃了

网友:
悲催了,热压过没用就换屏简单些。

网友:
没有专业的机器,这块屏就只有报废了,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热压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烙铁不行就换吧,烙铁好像烙的也撑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种只能用专门的机器压接

网友:
没有专业机器搞不定的

网友:
修复的难度很大啊,考虑换屏吧

网友:
哥 你太幼稚了 这个 拿烙铁也想焊上去

网友:
惨啊,你是换灯管搞的吧

网友:
我遇到拆碎屏的时候,就去掀开这个屏线感觉用多大的力能将他掀开,结论是很小很小。

网友:
有点难度,这个屏也算是没救了,不过我听说网上有卖焊这个的设置,也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吗
淘宝上有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要用专业设备,,,

网友:
没有专业机器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个难度太高了,厂家一下子就搞好了。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