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3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6-30):
今天看了块板 板号是华硕Z62E 里面的这个ISL6263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华硕
芯片

网友:
要善用google搜索,一搜ISL6263,手册都有了
一般用作GPU供电的管理芯片
同意楼主:
5.0
平凡最美
同意楼主: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吧
lajidong
单相的,GPU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