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桥温度度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30):
M3N78 SE的板桥温度高老卡死,请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散热器加风扇

如果没有散热片的怎么加风扇,说说.

网友:
有时候可以更新下BIOS版本,再不行也可以加焊桥。但有风险。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5
如果开机正常、不用加焊桥的
桥没坏只是温度高 你加焊桥干嘛

网友:
换掉桥的供电MOS管 及电容试试看

网友:
直接把桥加焊一遍

网友:
桥温度高。跟加焊桥有关吗?还不如加个散热风扇好点

网友:
换个好点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