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白屏

楼主(2012-06-30):
我这有台GATEWAY(奶牛)  W350I,故障白屏,经测试,屏主供电只有2.8V,明显是这里出问题了,首先我把屏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然后测这个屏主供电是从哪里产生的,测得是三极管M2这里产生的如图:
心想这下简单了,把这个管子换了可能就好了,但换了这个管子还是一样,于是我用裸板测这个管子。咦!电感L10怎么有3.3V呢,看来这个供电已经出来了,我再装上屏测试,还是白屏,奇怪,测屏供电怎么又2.8V了,难道被哪里拉低了?拉低就拉低呗,大不了我就不用这个供电嘛!于是我飞线,从高压条上的一组3.3V飞上屏保险,然后把原来这个供电屏线断开或把M2三极管去掉,这想这次总好了吧,装上屏杯具又来了,屏不白了,但屏却没有信号,只看到有背光,测供电,咦!我飞线的3.3V却呗拉低成0V了,,惨,飞线也不行,这下怎么搞呢,后来我想会不会是屏线那根把这个拉低了呢!于是我有把屏线一根一根的排除,还是没找到那根把它拉低了,无赖,这下我的方法已经用完了,下面是屏线接口图:
我技术本来就不怎样,这样的问题我没辙了,反正这个一装上屏就要被拉低,取下屏就不被拉低,单独飞线3.3到屏上不被拉低(不装屏线),帮忙指点下,我真没辙了。

网友A:
测过逻辑板没有?逻辑板上主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路

网友:
先了解下逻辑板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过逻辑板没有?逻辑板上主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路

什么叫逻辑板?

网友(点评):
就是平上面的电路板

网友:
先上优酷,百度查查资料

网友:
楼上,  他已经换了个屏了,说明屏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B:
先换个屏看看,可不可以就能马上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看看,可不可以就能马上知道了

屏以及换过啦!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现象   已经换过屏和显卡 准备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