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41R M/B 不跑码

楼主(2012-06-30):
MIG41R M/B 不跑码,各电压都正常,想刷个BIOS试下,谁有这个BIOS的麻烦给一个,我的下载分不够了

网友:
桥压了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桥的设备,开机不停的笛笛的叫,有修过这种的指点下,谢谢

用手压啊。。。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2017-05-21):
我的是没有显示,不跑吗,但是不报警,我也是在找同类型的案例

网友:
我这个是DELL 那你试试  BIOS绝对OK

DELL MIG41R.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