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新买的CF260 一取芯片就掉点的 两块笔记本主板了

楼主(2012-06-30):
一取下来就掉点的 以前用别的不会这样的呀, 而且加焊不行的 焊不住的 怎么我朋友的CF260一样的温度行的 我的怎么不行的

说明上写的很清楚。出厂温度是符合30%的地区。你应该先用费板调试,等上手了在上真货。我也是才买的。调整了一天。型号和你一样,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和下时间有点摩擦。上面先结束,下面大概晚10-20MS
掉得不多还可以修,但是整点掉了,就废了

网友:
取芯片掉点有如下几个原因
1、主板有摔过或变型,导致在做BGA之前焊点就脱落了。
2、BGA温度没有达到融化温度,所以取桥的时候导致掉点。

建议你用随机的测温线测一下实际的温度。

网友:
国产的BGA机器说白了就是以前用的电炉子,生产的厂家自己都无法控制准确稳定的温度。同款机器也没有办法做到温度等参数一致。不过价格便宜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有那个生产BGA机器的技术

网友:
看样子DIY还是有前途

网友:
不要生搬硬套!要测试自己的合适温度,风嘴离芯片的远近,大小,PC板的厚薄大小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