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200的机子触发电流不动

楼主(2012-06-30):
各位一起帮我看一下,

网友:
具体情况是触发以后SLP -S5 S3信号不能正常发出

网友:
3V。5V待机正常用RSMRST信号也发到了,南桥晶振起振了,ON/OFFBIN#有高低高的跳变,ON/OFF到了EC,EC_ON正常发出 ACIN D为2.4V,PBTN_OUT也正常发出了

网友:
LID#为3。3V

网友:
IO,南桥都换过,可以排除是他们造成的

网友:
有没哪位大侠路过说两句呀

网友:
有没修仁宝电路的高手呀,帮我看一下

网友(2014-07-10):
CPU  桥供电全部测

网友:
是不能触发还是有一点点

网友:
查CMOS电路。 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再干桥。。

网友:
CMOS电路,还有南桥条件

网友:
先草南桥,再草北桥,最后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