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的屏幕问题

楼主(2012-06-30):
昨天下午一客户拿来一个联想Y430的机器,说之前白屏、自己拆装过后现在问题是屏暗。我心想屏暗 就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结果拆开后看到原来是Y430的屏幕上的小尾巴断了,接了半天没有接上 ,客户着急 最后给他换了个高压板和屏解决了。现在带小尾巴的这个屏幕还在我这儿 请求各位大侠 这个怎么能修好。

网友:
我也弄断了,我用胶布粘上去的,能用了,出去2个月都没回来,不管你信不信

网友:
你确实很强悍

网友:
这个屏很容易坏的吧

网友:
等有坏的。移植上去就是了。

网友:
飞线啊,慢慢来。

网友:
又没有几根线,飞线吧

网友:
飞线挺简单的,又不多。

网友:
这个可以接的

网友:
找个坏屏,里面有一长条二极管板,换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飞线解决它

网友:
飞线啊,这前成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