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谁知道T42报1802报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6-30):
我把机器的BIOS清空一下重启就一直报那个1802后面一长串英文字母。能进BIOS。网上说有个破解程序。但是下不下来啊。 哪位大哥有上传个吧。万分感谢。。。。。有没有能改BIOS就好的》?

网友:
我也是啊,就是没找到BIOS程序啊求上传啊

网友:
什么办法都想遍了。哪个大哥指条明路。客户在我旁边等起在。。。。

网友:
1802 就是无线网卡报错。 你找个T42 机器上的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破解它, 论坛里好像有那个BIOS 是老外改好的, 针对T4X和 R5X 等机器

网友:
找了下。没找到那个改过的BIOS。有没有破解程序之类的呢。 因为客户在旁边。我害怕取下来刷出更多问题来、

网友:
我就在论坛上找了个1802的程序。在DOS下糊里糊涂的刷了下。 然后把无限网卡金手指擦了。  天线换个位置檫 就这样好了、。 具体是哪儿弄好的我也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