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无复位,无时钟,复位1.88V,内核1.54V,VVT0.94V,内存1.89V,

楼主(2012-06-30):
上AM2假负载测得:
下管D极1.53V
上管G极2.77V
下管G极10.38V 这个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高
时钟0V
VVT电压0.94V
PG1.88V
系统复位1.88V
PLL供电2.46V,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CPU内核1.54V
串行总线电源A1.18V,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串行总线电源B0V,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上PCI假负载测得
-12V,12V,5V,3.3V都正常
PCI复位3.08V

内存供电1.89V

上CPU测得
下管D极1.1V
下管G极10.73V 还是这么高
下管S极0V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实在是新手,我自己分析供电基本正常,时钟没电压,应该是时钟电路的问题,换了14.318晶振的谐振电容,一样的,14.318晶振两电压分别是1.49V和1.55V,按道理是正常的,时钟芯片听说基本不会坏,现在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请不要动不动就叫我弄桥,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技术也没有这个设备,我手头只有一个数字表和一个热风枪和10块废板,但希望能学好修主板。示波器过几天别人要送我一个。

网友(点评):
上CPU就没核心电压了? S极0V?

网友(点评):
哦 我搞错了 核心还是1.1的哦·· 电压貌似都正常啊 ·· 复位没有灯没有跳变吗?

网友:
看时钟芯片附近小电感有没有电?还有时钟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你那些供电都正常,可以刷一下Bios,不行,直接桥

网友:
直接加焊桥,英伟达的芯片就是尽出问题

网友:
看晶振电压有没,在去测旁边的小电容看有没电压

网友:
这个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下管G极10.38V 这个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高

CPU负载上时钟0V,没有跳变

PCI上时钟有跳变,正常。

说桥有问题的请说明一下原因好吗?因为我根本动不了桥。

网友:
直接加旱桥吧

网友:
AM2假负载上是很难测到时钟的,PCI 复位正常,看看CpuRst#.(至于电压下管G极电压10多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