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花屏

楼主(2012-06-30):
最近来了好几台花屏的机子,拆下就好了,我是收维修费呢,还是。。。。。

网友:
当然要收费啦,你搞慈善啊

网友:
就报显卡问题   按显卡的收费吧   先把顾客支走  然后在弄

网友:
汗,不收费那就可以关门了,不过话说回来,显卡花屏故障还是没有解决,你就期盼客户不玩游戏吧。

网友:
至少百个大洋

网友:
确实挺纠结的,这个问题只能和客户讲清楚了,让客户来决定

网友(点评):
不会做生意

网友:
重做先卡吧,不稳定的,做完在收钱,心安理得

网友:
懒惰一点 按正常  修显卡收费  等待返修理    可靠一点的话  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