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买的CF-260。上下热风加温时间。

楼主(2012-06-30):
按说明调整的,上和下是一样的。为什么上面比下面快10-20MS。请问怎么复位和效正。。

网友:
我的CF260也有这个问题,请高手求解!

网友:
BGA设备的都是一样的,不是同步停止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上部温度不需要达到下部温度那么高,下温温度要高所以升温的时间就需要长一点,而且在做BGA芯片的时候,下部也需要延迟停止,才能确保锡球的熔化,因为在取芯片的时候需把上温区抬高,那时温度会下降,让下温区延迟就能保证锡球的温度取下芯片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海拉尔人
同意楼主: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
反对楼主:
你的意思,那时间和温度有关系了吗?以后调整那就是上面40下面就要36了吗? 或者上面40下面就30了吗?》

网友:
张先生
同意楼主:

网友:
继续等高手解答/。。。。。或者其它师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温度控制器 PC401是按1秒几度走的,度数高就走得长。 可以暂停一下解决。
或者换个温度控制器,用那种按一分钟平均走温度的控制器。 淘宝上有 30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