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Z-1120开机报警

楼主(2012-06-30):
一台DELL m101Z-1120的小上网本,CPU是焊接在主板上面的,现在开机跳0.7A,中间有个跳变,是从0.3A马上跳到0.72A然后从0.7A跳回0.65A再慢慢跳回0.7A左右,指示灯亮一个,插上喇叭报警,不插内存也一样报警。北桥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请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CPU也焊下吧,我感觉上网本的CPU比北桥虚汗的多

是的 上网本的 CPU却是坏的很多

网友:
用风枪吹下U试试

网友:
换下内存   不行在烤下cpu试试~

网友:
用风枪吹下U试试有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