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主板掉电

楼主(2012-06-30):
GA-M61PME-S2主板开机老是在进系统的时候掉电。重新启动故障依旧....
    供电什么都正常。CUP旁边的供电芯片和北桥(显卡北桥集成)已经加焊过,但是故障还试依旧。。。求高手指点下,是否要重新把北桥拆下来重新植株!!

网友:
你往北桥上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A:
CPU换了吗   AMD的CPU容易坏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吗   AMD的CPU容易坏的哦

CPU用的我们自己试机的

网友:
补充下,我现在北桥已经取下来重新植株,可是依旧掉电。高手大侠在哪里

网友:
版主。高手。大侠。。。小弟24小时在线等待回复!!!真的很着急

网友C: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但进PE就没事,只要一装系统就掉电哟,真是头大了

网友:
是集成显卡出现问题,可能植株没弄好,重新弄吧。昨天遇到一块独立显卡也是这个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但进PE就没事,只要一装系统就掉电哟,真是头大了

我的就是亮机或者还没亮机就掉。

网友D:
如果还没亮机就掉电,可能有的MOS管,性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没亮机就掉电,可能有的MOS管,性能不好了。

MOS管查起来没问题

网友:
把MOS管,电源芯片,滤波电容全换了,再不行换北桥!

网友E:
在BIOS里面把外设全部关掉试下

网友:
进CMOS设置,把温度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亮机或者还没亮机就掉。

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F:
楼主手上这块板故障是否这样------  能进系统使用一会儿就掉电,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上次我也遇到一块技嘉的板使用不定时掉电,  北桥温度高, 以为桥问题,更换新电源故障解决。。(如果还是依旧那再慢慢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手上这块板故障是否这样------  能进系统使用一会儿就掉电,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上次我也遇到一块技嘉 ...

跑完码就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BIOS里面把外设全部关掉试下

老大刚跑完码就掉电,我怎么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刚跑完码就掉电,我怎么进BIOS

你不是说在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吗? 连进BIOS都来不及?

网友B:
也就是在进系统的期间,绝对进不去系统的,这个不定时的掉。。最多是在马上进系统的时候,你给判断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在进系统的期间,绝对进不去系统的,这个不定时的掉。。最多是在马上进系统的时候,你给判断判断

要不把外设都拆了试下

网友:
我觉着吧 既然能跑完码  还能点亮机器  好像是系统自认为一直长按开关键 误认为长时间拉低绿线 关机 我还是建议查查开机有关电路

网友G:
注意下网卡跟声卡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意下网卡跟声卡哟

这个不应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但进PE就没事,只要一装系统就掉电哟,真是头大了

刷bios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PU用的我们自己试机的

那你在掉电时候有没有发现主板那里非常热呢?

网友:
前面有人遇到这问题呢,是拆声卡的,怎么不应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在掉电时候有没有发现主板那里非常热呢?

没有,。应该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