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厂家考试 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2-06-30):
显示器厂家考试 大家帮分析一下
冠捷驱动板上的电路
让我修修还行
4、如下图中C303漏电将会产生什么故障现象,并分析原理。(30分)
5、如上图,请描述主供电回路及原理流程。(20分)

网友:
我这有整体的这个型号的电路图 需要的联系QQ:149096962

网友:
多少钱一个月啊

网友:
4000-5000吧

网友:
新手  不懂  还是高手  解答 我们学习下

网友:
来个高手吧

网友:
我认为是个限流的电阻!

网友:
哥们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驱动板的电路,要看全图确定是那部分的,才有故障现象。

网友:
那我发一下全图
这个很明显 屏供电的啊

网友:
C303漏电,PANEL_VCC无输出电压吧!

网友:
路过,看高手们解读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开机后PPWR_ON#为H电位时Q302 OFF,则CMVCC1加至Q301 G时为H电位!此时Q301则成ON状态,Q301 D则输出屏供电电压!显示器正常工作显示图象!
如果C303漏电则会造成Q301 G电位被拉低则Q301成OFF状态,则无法输出屏供电电压!此时开机则会白屏!

网友:
冠捷这哥们正解 我也判断白屏 有QQ吗?

网友:
5、如上图,请描述主供电回路及原理流程。(20分)
这个怎么描述呢 不太会说啊

网友:
不懂PPWR_ON#为什么是低电平有效!如果PPWR_ON#是低电平的话Q302是截止的Q301的G极是高电平!那PANEL_VCC怎么会有输出!

网友:
H=高电平吧

网友:
考核的是三极管的基本导通条件,P沟道GS电压一致截止,N沟道GS电压一致截止。白屏正解。

网友:
理论要加强,翻书参照一下吧,冠捷的工资也就3000左右

网友:
第一个H电位打错了吧,应该是L电位,Q301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网友:
这个供电原理差不多这样吧,按了开机键后,由MCU输出PWR_ON#信号,开机状态下为低电平,些时Q302为截止状态,此时Q301  G极高电平,...........?????????!!!!!!!!!!!!!!!!!!!
这个图纸6年前就看过,从未仔细分析过,现在才发现这图有误!!!!!!!!

网友:
楼主在哪作的啊,能拿到这么高的薪水,可要好好干哦

网友:
AOC工资又不高。我朋友一个月修三四百台。最多给3000块钱。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啊

网友:
  白屏,这个电容漏电前面管子肯定不能正常工作呀,屏供电没有那还不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