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750 独立显卡,长城电源额定(250W),顶星主板,机 ...
AMD7750 独立显卡,长城电源额定(250W),顶星主板,机子,玩的远程中有时重起。

楼主(2012-06-30):
AMD7750 独立显卡,长城电源额定(250W),顶星主板,机子,玩的远程中有时重起。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呢,我看了,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没有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频繁重启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不过楼主可以换个电源在试下是否OK?很多原因都会导致机器频繁重启~硬盘,内存,U都有可能导致频繁重启~建议楼主检测下硬盘有坏道吗?在做系统~然后再入手硬件~

网友:
先把电源给换了吧,这个u都90来瓦了,还加独显,先换个试试在说,一试出真知

网友:
换电源试试看

网友:
不行把硬盘光驱拿下来再试试

网友:
台式机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夏天了 也可能是电压不稳 250W带这配置没啥问题

网友:
那要看带什么显卡了,带个需要外接供电的9600GSO这个电源肯定不妥

网友:
装个系统看下嘛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从电源 换起吧 脚踏实地

网友:
电源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板子上鼓电容也能引起,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再者就是ATX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重启一般内存的问题最多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电源问题的话 应该是你玩游戏时重启 因为功耗大了

网友:
建议换个300W的额定电源,夏天这种现象电源和电压,会导致机器重启、建议还是用一天时间来测试哪一时间段,电脑部重启,晚上可以用,百分之百是电压部稳引起的。

网友A:
电源虚标,导致功率不够

网友A:
多半是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