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10N 接VGA 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30):
今天接了一台15的显示器,不接VGA 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正常显示,就是不能接VGA,一接上VGA   2秒钟就掉电,这2秒钟屏无任何显示。这是什么原因?查供电13V和5V都正常。

网友(点评):
直接换通用板,也不贵

网友:
mcu 掉电后 指示灯亮不亮 什么状态

网友:
掉电后,指示灯也不亮,掉电后不拔电源线再测13V 5V 电压都 正常,开关3.3V也正常,再按开关指示灯亮屏无任何显示,2秒后就掉电,(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关机)

网友:
MCU坏了。重写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这款显示器的经典故障了吧?更换写好程序的NT68G63L

网友A:
修好了么?来个结果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么?来个结果撒

没有修好,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