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奇怪现象

楼主(2012-06-30):
手上有这么一台NC6400的机器  故障是不开机   拿来拆机  拆到键盘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 把风扇拔了 来了 问题出来了  上电触发 哎呀居然开机了   小高兴了下  这个风扇就俩线  一正 一接地  插上风扇就是触发掉电 拔掉就开机 改了5V常转也是一样的掉电   现在就是不插风扇就是能开机 有哪位大神  大师 有遇到这种故障的 麻烦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 改错了啊

网友(点评):
我记得6400是 3线的吧 那你一头接地 从别的地方拉个5V也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线  他就俩根线 还错啊

哥你看好了在回好不  他就一正一接地 那来的第三根线啊

网友B:
先换个风扇看是风扇坏了引起的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风扇看是风扇坏了引起的短路吗?

我风扇换过了    也改了U口5v  还是一样的  只要风扇一转就不开机

网友:
上个图看看,瞎猜不行的

网友C:
怪问题,期待你的解决方案

网友:
风扇坏了吧,大哥。

网友:
嗨  看来我还要说下  风扇我换新的   风扇是没问题的   现在就是上风扇就是不开机  不上风扇能开 就是这么个情况  亲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问题,期待你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就在5点前要给客户  好了就有票子  没好久还给他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你们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