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8500gt

楼主(2012-06-30):
8500gt显卡花屏一般要用一小时左右才开始而且无高温现象gpu一上过bga了 依然变化

网友:
把显存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用一个小时才花屏的话应该是GPU的问题多点3......

网友:
测试下GPU供电容和MOS是否软击穿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修一块多少钱

网友:
这是显卡上面的小晶片问题了..

网友:
外围电路没问题就是主芯片了,换。

网友:
换个主芯片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要一个小时才出问题?测过有容量或漏电没?核心和显存电压是否正常?还有,PWM芯片是否有问题,有些PWM芯片一开始是没事,时间长点输出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有块开机就花屏的 。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 8500GT 开机一会死机什么问题。

网友:
碰到过Die和基板之间虚焊,治不了

网友:
能跑一个小时的才出问题。。你先看看散热问题。。。不行就降降频。。。回焊不行就重新直球看看吧。。

网友(2012-08-04):
花屏好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