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19WD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30):
         今天收到客户显示器神舟L19WD显示器一台,故障为显示器不能调宽屏,按键菜单键不能用,只有开关跟自动调整能用,MENU按键不能用,初步怀疑显示器按键坏了,拆机把显示器按键全部换了,故障一旧!想着上一次有一台也是这样故障,后来把显示器24C16换了就可以,马上把板上24C16拆下用编程器刷写空白,装上试机,问题解决!给各位借签!免得走弯路!

网友:
不错下次修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呵呵,差不多吧,我常用做法是不写直接换个空片子上去。

网友:
写空白的意思是擦除 不写程序?

网友:
楼主的刷写空白是不是把空白的刷了一遍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