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这类问题越来越多了,有人修好过吗?加载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2-06-30):
先是T410I 修好了管了几天之后再也不行了,以为CPU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这次是CQ36,i5独显的本,收的贵,结果还没有卖出去就挂了,开始有点高温,我没有在意,心想有空了清理一下灰尘,加快导热垫或者铜片,后来加了铜片高温更严重了,后来就花屏了,然后开机过了win7的logo就黑屏。
于是开始维修这个折腾人的烂本本,这种现象 我肯定还是先软后硬,系统重装了 故障依旧,还是加焊显卡,加焊之后还是能点亮,谁知还是一样的现象。那就怀疑显卡芯片不好了吧,定了2个新的,装上一个,测试还是一样,再换系统还是不行,老火了,换显卡供电的电容,加电容,换电感,换供电的下管,加焊供电芯片 折腾了几天还是不行啊,悲催啊 不知怎么修了。,从测量值上看,显卡供电电感PL702 电压在未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是1.04V 显示很正常,然后就是加载显卡驱动后立马波动,供电一波动就黑屏,电流就从2A变成0.9A到1.2a之间快速波动。

有没有高手指导下呢 供电不稳啊 供电芯片目前没有换的 但是以前修过另外那台T410I 更换之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CQ35  还是可以保修的啊

网友:
又是一个老大难,努力修吧!!!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机?然后查一查哪里有漏电的

网友:
没有思路,和楼主同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真羡慕那些高手能把问题从前到后理那么顺的,遇到楼主类似问题的,基本都是换板了

网友:
同意换板 然后赶快就卖

网友:
期待中。以前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