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A785G 不跑码,高手在那里,在线等

楼主(2012-06-30):
昂达A785GC不跑码,同行拿过来的,其中有一组供电不正常,应该是内存供电来的吧,因为这板上两种内存,DDR2 DDR3,其中有一组不正常,刚开始怀疑的是W83321G坏了,又没有这料换,后来就在这板上调换,还是一样,不出来,之后不管这电压,去测CPU管理芯片,其中是RT8855,这脚位,其中24脚VCC5有5V供电,VID组合也有高压电压,48脚EN也有3.3V,就是没有出VRROD,又没有这芯片换,不知道如何修了,这板是有两个BIOS的,DDR2,DDR3,听同行说客户带电弄光驱造成这样的,没有头绪,不知到如何修下去了.

网友(点评):
这种板子一定要插内存才出内存电压

网友:
在线等,那位高手出来帮帮忙

网友:
是内存的供电没有嘛!你查一下是IO发出的那个信号开启内存电压

网友:
正常的那个,8脚电压为0.35V,不正常的为0V,楼上的,你所说8脚是不是这个开启脚

网友:
那直接把那8脚的换了赛

网友A:
如果内存电压你都知道不了,那么CPU电压是一定不会有的,还是先看看内存电压吧,

网友:
要把内存电压修出来,CPU电压就会出来了。

网友:
带电弄光驱?南桥挂了?

网友:
没有这8脚的IC换,这个已经排除了,因为板了有两个内存供电的吧,另一个正常弄过来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个IC是没有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存电压你都知道不了,那么CPU电压是一定不会有的,还是先看看内存电压吧,

内存有一组是正常的,这板应该是两个PWM电路吧,一组1。5V是正常,而另一组1。8V,这组应该没有出来,所以在这里一直修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有一组是正常的,这板应该是两个PWM电路吧,一组1。5V是正常,而另一组1。8V,这组应该没有出来,所以 ...

查那颗出不来的W83321的FB脚,有没有回授(反馈)呢?
另外,MOS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掉W8332。这板不好修了,8332正常下,1脚6.5v  2脚
1.32v    3j   0v   4j  3.63v  5j 5v    6j 0.8  7j 2.4  8j 0.6v

网友:
你这种板子是支持二三代内存 当你插上二代时

网友:
内存供电 是1.8v 插上三代是1.5v 这俩电压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先把
整板电压修出来 再考虑信号

没有那个主板是开启两组内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