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开机0.03

楼主(2012-06-30):
接一个Y430 待机0.030 有3V 5V 不知道待机正常不,开机电流变化0.039,测有1.5V 1.8V BIOS刷过了,现象一样。加焊过IO,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的清楚点  是谁代工的

网友:
你待机0.30,通电又是0.39,肯定还有电压没有出来,你再说细一点,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5
就是,写错了啊.
0.30和0.03差别好大的哦 写错了吧你

网友:
有图有真相,问的不详细,答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清楚点  是谁代工的

是仁宝代工的。

网友B:
给你个时序图,参考下,看看哪里不对

V450 LA-4141P上电时序(一).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我的小数点。。

你还来火呢,0.039本来就是电压没有出来得完,

网友:
再换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来火呢,0.039本来就是电压没有出来得完,

没有来火。。给个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时序图,参考下,看看哪里不对

版号不对哦。。是LA-4142P的

网友(点评):
你找LA-4142P的图纸,时序是和4141的一样的,你按照上边那些条件查下看看正常不

网友:
该机南桥,IO易虚焊。

网友:
  南桥站比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号不对哦。。是LA-4142P的

现在查处SUSP#IO发出的1.5VS 和1.8VS转换控制信号没有发出

网友:
再重新下个BIOS 吧,我就碰见过,第一次下的有问题,然后再下来一个,好了。BIOS要分剑仙和独显

网友:
绝对是电压没出来完  自己慢慢查

网友:
明显是不上电啊,看看32.768有没有起振

网友:
按时序修啊

网友E:
我今天遇到一个V450,LA-4142P,和楼主差不多,待机电流0.010A,按并关后0.020A,SUSP#出不来,请问各位是哪里问题,南桥换过,SLP——S3#,SLP-S4#,SLP——S5#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遇到一个V450,LA-4142P,和楼主差不多,待机电流0.010A,按并关后0.020A,SUSP#出不来,请问各位是哪 ...

查下3v5v正常不,再就是RMRST#正常么

网友:
待机3 5V都正常,这款机子是要按下开关后才会出来RSMRST#3.3V,按下开关后EC会发出SYSON信号开启1.8V和1.5V,就是SUSP#出不来,请问这是EC坏了吗?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进水的。也是差不多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