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由器不能上网

楼主(2012-06-30):
我们这最近来个新的网线 自己用可以上网  有的想两家一起用这样便宜点 在我这卖个路由器 我去设置 可是我设置好了却不能上   单线拨号能上  过路由就上不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这是铁通还是什么  账号i是900开头的 郁闷了  请高手给与解释 小弟谢谢了   路由器没问题  也克隆的MC..  地址 还是连不上  急等处理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 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进路由设置界面,看看到底拨号联上没有。。。。。另外,不搞,mac克隆,不设加密等,尽量按路由默认参数看能不能上去

网友:
找路由器说明书操作就行了

胡扯,不可能行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好路由,重启后不行就恢复出厂设值重新设看看任何?

网友:
一直这样都是直接连接上

网友:
别设太多东西了,设置个拨号,网线别插错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不是网络

网友:
路由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
电脑IP改成自动获取

网友:
先单机试试能不能上网

网友:
还有可能是路由器的WAN口线插错了

网友:
我听说过有的地方的宽带只能是单机上网,不能要路由器,不知你那里是否是这样

网友:
VCI VPI 没设好吧

网友:
MAc地址被绑定了??

网友(2013-06-12):
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点评):
大家都在帮忙分析问题,探讨各种可能性,就你在这乱嚷嚷,品头论足,显得比别人高明似的。况且遇到问题,看看说明书总没坏处吧,就事论事,别整那些没用的

网友:
你的能用 那就看看跟你共用的那家是不是以前设置了IP 地址网关DNS不是自动的 因为以前他也是单独用 有些宽带需要改变这些设置

网友:
坑定是你路由没有设置好,还有一个就是线路太长,或者是线不好 。以前碰到类似问题,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路由有问题我也遇过这问题,恢复设置好几遍才能连上

网友:
进路由器界面看看WAN口状态,电脑IP自动获取

网友:
有的运营商确实对路由这类的东西有限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