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EMH HDMI主板无法启动

楼主(2012-06-30):
接到一块华硕M3A78-EMH HDMI主板,两位诊断卡跑00,复位灯有时常亮,有时不断闪烁。
用四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代码显示检测到3次以上复位信号。
CPU、内存正常。
我是菜鸟,复位电路不太会修。求思路和维修方法。

网友:
把所有阻值,再查所有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看CPU供电, 换掉CPU 内存 还是这样的话。

网友:
看主板供电正常不,在测南桥电压有没信号发出来

网友:
M3的新板 修起来  有难度   不过能确定 一点    那就是北桥特容易坏

网友:
先查CPU供电

网友:
还要查所有小电压出来没

网友:
供电有了就查时钟

网友:
再查复位信号

网友:
华硕的板cpu内存供电都正常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桥

网友:
你个二货明显短路 把机子的cpu拔了在放上去就好了

网友:
那你把内存拔掉看下要是一样的话那就直接修北桥吧

网友:
慢慢查  供电没问题 那就是桥了

网友:
焊北桥 一焊就好 我都修好几块了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2013-03-11):
这个机器换电池 电压不够

网友:
KANKAN  k看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26):
我的现象和你一样   北桥挂了

网友A(2014-07-02):
各位谁有这个板的点位图传个来用下。在此谢过……

网友:
焊北桥 一焊就好

网友(2014-10-08):
引用 网友A:
各位谁有这个板的点位图传个来用下。在此谢过……

我有你这这样一块板,到现在还放着.修不了,网上说桥问题,我没有工具做不了,兄弟估计你这个板也没有修好吧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修。前两项都正常了,查北桥到U‘北桥到内存的数据地址线对地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