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9液晶开机闪一下

楼主(2012-06-30):
开机灯管亮一下,指示灯正常,单测灯管正常,电源高压部份正常,换了电原板故障依旧,这会不会是驱动板的开启信号有问题?

回答楼下的问题:用电原板换了一个好屏的四灯测也是闪一下,换了一块新的电源板测还是闪一下!

补充内容 (2012-7-1 08:35):
指示正常,和高压高保护一样的

网友(点评):
指示灯正常吗?开关正常吗?

网友:
换根新灯管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说高压部分正常那么高压板上的kon/off三极管检查了吗,若也没问题就要考虑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有问题 应该  ,, 你拿两个号的灯管试一试

网友:
外接个灯管试试。

网友:
指示灯有没有变化,(指示灯亮黄灯后一直蓝灯)。若是这样重点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断开高压保护脚开启吗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因为你没有可以换的了  看来还是功底不够啊

网友:
确定高压板正常吗?外接灯管试没?

网友:
解决之后告诉你们

网友:
用个好的灯管代换了看一下

网友:
灯管测过是好的啊

网友:
检修时,应当测下ON/OFF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吧,如果正常,就外接灯管再测定,单测灯管正常有时不准确的.通用高压板对负载平衡要求不算严格,所以有时还会是灯管的事,灯管光试亮不行,重点看每根灯管的电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闪下屏就黑了,是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先从高压板上外接两根灯管试下,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测灯管的时候不能单根测,要两根两根的测

网友:
建议换灯管试试,灯管老化也会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先确认,1、开机不接信号的时候指示灯是不是先绿后黄或者先蓝后闪蓝,如果是,驱动板基本是好的。否则就有问题。2、还要确定在不接驱动板情况下,12V 5V是正常的,电容没鼓包,如果第1第2点都正常,剩下问题就在高压部分和灯管。怎么排除呢?3、上述正常后,把屏先扔一边,把四根确定是好的灯管接上。开机接信号,如果灯管不灭,证明原来屏上的灯管坏。如果灭,百分百高压有问题。先把高压所有元器件加焊看。不行的话再查。易坏元器件:5705  4606  高压包阻值相差差不多10欧,建议换掉两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打错,是5706   5707

网友:
不嫌麻烦吗?自己买个电流表,搞一个单灯的高压板,做个液晶的12V插头好接电流表,把开启信号接12V。
一劳永逸,以后就看电流就知道灯管的好坏了。
另外楼主要注意换高压板后要断开12V和信号先类,不然还是保护的。

网友:
也不知道修好了没有,不管好与不好,说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