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rv670测试软件怎样用

楼主(2012-06-30):
那位大陕可以教我rv670测试软件怎样用吗多谢

3.1
memfa

网友:
server -boardtest=quickmfg 然后再运行MEMFA -BASIC

有些工具包已经做好批处理了的,直接HD3870或者HD3850就OK了。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啊

网友:
你可以帮手讲解细致点吗 我是新手谢谢你

网友A:
已经很详细了,如果你有这个工具的话,进入到这个RV670的文件夹内,输入上述命令就可以运行了,运行完毕后可以取下U盘,到WINDOWS下查看MEMFA.LOG文件。也可以在DOS下直接查看,命令是type memfa.log 这些都是DOS命令的基础知识,如果你连这个都看不懂,那就没法讲了!!

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详细了,如果你有这个工具的话,进入到这个RV670的文件夹内,输入上述命令就可以运行了,运行完毕后可 ...

server -boardtest=quickmfg 高手请问这个是怎样用的真是不明白怎么意思 小弟文化程序有限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过

网友:
就打二楼说的那个命令就行了。结果在他说的那个文本文档里面

网友:
软件做什么的 没用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本人在此十分感谢讯维网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详细了,如果你有这个工具的话,进入到这个RV670的文件夹内,输入上述命令就可以运行了,运行完毕后可 ...

你好 你是不是有这个显卡ATI HD4850 HMI 1G可以给个bios?.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