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杂牌台式机主板进PE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30):
如题、、、进u盘启动项也是自动关机、、求解释

网友:
内存清理一下,把无关紧要的外设拆除,硬盘换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热不稳定关机,在BIOS里看看温度。

网友:
我也遇到过 bios里面温度高

网友:
自动关机原因太多了,电源,主板,CPU,机箱开关等等都可以引起。首先肯定是拔掉所有外设,包括硬盘光驱。然后进PE试试,还不行的话,清BIOS,试试,还不行换电源试试~~~~这样一样一样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