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BN和LD7552BPN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6-30):
LD7552BN和LD7552BPN可以代换吗
维修一个显示器电源管理是7552BN 我用7552BPN代换后有自激声音 输出电压不接负载12V正常,接负载后电压就跳变,一会14V一会12V伴随自激声音 开关管 光耦 431  有关电容 都已经更换未解决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这个问题改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代换,电压跳动有时候和开关管 、大电容也有关系,可以试试先,还有把高压一路断开看看还跳不跳,不跳的话改高压板,跳的话就是晒是前级有问题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好

网友:
可以代换,代换用万用表测量仪下

网友:
没有问题的代换,估计是你的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2012-08-23):
我碰到一台和楼主的是一样的,用LD7552BN就是好的,装上LD7552BPN就不行,屏幕闪烁,电源一下开一关的,并且吱吱响!后经验证是两个IC的过压保护的起控点有区别!所以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2013-07-16):
的确不能直接代换,刚好修到一片715G1103-3-17电源板,电源IC是LD7552BN,买了几只LD7552BPN,结果装上,12V,5V正常,装上灯管就开始闪,测12V,5V跳变,灯管暗时电压被拉低,换了光偶,431,50V22UF无果,测无其它损坏,以为是高压问题,改了一个4灯上去,还这样,换一灯没问题,电源带不起负载,又查不出哪里有问题,只好淘一片OK板回来,试机OK后,就把LD7552BPN装到好板上,又出现电压跳变故障~~~把LD7552BN装到坏板上,灯管不再闪了,所以最好用原件代换~

网友(2013-10-08):
看来不能代换,我的换了灯管闪

网友(2014-10-25):
好久没来 回复了 最后我也是讨了一块板换上了。所以最好还是 换原型号的配件比较好。

网友(2016-05-12):
正好修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