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不知型号的主板求师傅援助

楼主(2012-06-30):
机子在雷击当晚并没有开机,只是忘记了拨掉电源线第二天就发现无法开机,硬盘,电源盒,显卡巳经用更换排除法试过都没问题,判断问题是主板所致,主板北桥型号是AG02P43,南桥型号是AF82801JIB.CPU第一行是INTEL  E6500,第四行是2.93GHZ/2M/1066/06.第五行是3036C882.在这里想向各位师傅请教这主板的型号?这种型号的主板现在大概卖多少钱?

网友:
这个就是技嘉EP43T-S3L主板啊,我晕,如果你是搞维修的,也太差了,大概也就330左右

网友:
他维修电视的啊
不怪他,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的确是差了些让大家见笑了,我是搞家电维修的,电脑方面较少涉及,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明明你上面图片上面的 内存槽哪儿就写了 型号的 ,,,, 无语啊。。。 好大一个技嘉标志 呵呵

网友:
这板子二手的也就150元吧,你先看看把网卡拿掉能不能用,不能的话南桥基本挂了,也别修了。

网友:
板上牛一样大的技嘉P43没看到吗

牛没这么大吧

网友:
楼主,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可以肯定,网卡坏,南桥很可能坏,CPU也有可能坏,先把网卡拿掉看看,这个板应该还在保修吧。

网友:
P43 09年的中流砥柱 应该在保的

网友:
不  知道多少钱  应该不贵吧  二手百来快钱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还在保的

网友:
楼主发了,技嘉双BIOS板,1000多一块,别卖少了哟。

网友:
我们也从那时走过来,加油吧!

网友:
都是这样从菜鸟过来的,继续努力

网友:
        去电脑城弄块二收的  “不集成显卡” 便宜的很120以内
    945型号主板以上的

人家用的三代内存··看清楚··

网友:
哎,这主板厂家都不知道,还敢接机器修啊

网友:
我看了下    价钱不多   换吧

网友:
   淡然你可以先拆掉第三图中 的右边小四方芯片的旁边的小四方芯片   就是声音插口旁边那个
    试试开不开机

网友:
.测南桥有没有短路 有短路果断拆网卡 试试。 拆了还短那就换南桥喽

网友:
主板应三百五左右吧。看品牌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百忙之中的回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位老客户让我上门修一台雷击后有图像无声音的创维彩电,彩电修好后他说这台电脑也开不了机你帮看看,我说电脑维修我不熟,客户说不要紧你修不好帮我叫别的师傅修好也行.其实当初我也是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心态扛回来的.有个别师傅嘲笑我也不要紧,在电脑维修这方面必须得承认我是差得太远,怎么说呢知耻而后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还在保的

你好!主板一般保多久?是10年12月装的机子.

网友:
按照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板载网卡集成电路旁边一标号为LL1的电感有烧发黄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果然巳经开路了.

网友(点评):
如果焊工还可以的话 把这个芯片取下来···

网友:
有可能 是南桥和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隔行如隔山  也不能愿人家 啊呵呵呵

网友:
这个主板在保修的话直接去保修就好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板子巳经拿去保修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呵呵 没必要这么谦虚 把网卡拆掉先试试 不行就换个桥

网友:
我的双网卡被劈坏其中一个

网友:
楼主啊。主板型号那么清楚。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型号呢。
另外雷击过后的主板,轻则伤网卡,重则伤南北桥。所以难说的很。

网友:
先拆网卡,测试下,如果不行,换南桥,一般技嘉质保三年(客户自己未修过的)

网友:
技嘉主板 3年保  部分产品4年保